导线的线径是否可以减小的问题

楼主(2007-03-20):
有一变压器, 一个主绕组, 二个副绕组, 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用来驱动半桥三极管; 现已知流过各绕组的电流值(max&rms), 同样已知现在变压器绕线所用的直径, 如何来评价线径是否可以减小, 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一是需要考虑导线发热,二是需要考虑绕组上的压降,三是考虑绕制方便。

楼主:
导线发热温度已经确认过

导线发热温度已经确认过, 还有余量, 可以把线径减小, 因为它是用于驱动, 电流也很小, 二个副绕组在一层上, 主绕组单独一层, 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电流或者现在已知的参数计算出来可以把线径最小减小到多少吗?

网友B:
驱动半桥三极管

是用在照明上的吗?

楼主:
是在照明上

从面电流上可以解决吗?

网友C:
导线截面

可以减小,计算方法 :导线载流量一般按照2-3A/mm2,测量原有截面,看取值情况,最大可达3.5A/mm2
另,如果是导线在半波整流或工作时间较短,还可增加该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