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对于高压同电位端的PCB爬电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7-03-20):
我设计一个控制灯的收音机,在申请UL认证时PCB过不了4.8mm的安全爬电距离(低压电源电路部分与220V高压电路部分),请问懂UL标准的高手,对于高压同电位端的PCB爬电距离是多少?L端与N端的最小爬电距离又是多少mm?

网友A:
要看电压等级、器具类别和材料类别的

没有一个笼统的距离。另外,这个不要去看那些网站的资料,都是互相抄来抄去,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要看真正的规范文本的

网友B:
爬电距离

就算不是UL认证,在高压于低压间的爬电距离也不应该小于6mm,最好能达到8mm以上,实在由于PCB空间有限的话,可以在高压与低压之间开槽,用空气介质来替代PCB板材介质。同时他们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得小于5mm,这个通过开槽是不能改变其电气间隙的。

而L和N之间的爬电距离应该是3mm。
仅代表个人意见,最近我也要做一个UL认证的产品,愁着呢!!!

网友A:
楼上的结论只能继续说明:没有遵循规范

谁规定了“高压于低压间的爬电距离也不应该小于6mm”?如果是在灌封胶的环境下呢?抛开了具体技术条件谈安规,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医用电源模块对安全要求很高,但是尺寸很小,是不是都没有通过LU认证呢?

网友B:
接4楼!

你认为“控制灯的收音机”会灌胶吗?
的确,如果在灌胶的环境下,非空气介质那个距离是可以近点,具体多少暂时不知道。不过就楼主的PCB而言,我认为不应该考虑灌胶!

网友A:
我说的,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

说明的是:安全距离是根据条件而定的,而不是死板的6mm。顺便说明,安规里面也没有规定有一个6mm。类似的安全距离是工作电压600V情况下、污染等级2、材料组别IIIa情况下有一个类似的6.3mm最小爬电距离,但是就没有一个6mm。

不要偷换命题。我要说明的是,安规是要有具体的应用环境和应用条件,不是灌胶不灌胶。

网友C:
220v ul?

建议:产品过硬直接去美华
      要通融就去代理实验室

网友D:
aa_55说得很对

不同的工作电压,不同的污染等级,不同的材料组,它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不同的.

网友E(2013-03-04):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是UL认证,在高压于低压间的爬电距离也不应该小于6mm,最好能达到8mm以上,实在由于PCB空间有限的话 ...

您说的L和N之间的爬电距离,是在什么污染等级 什么材料组 情况下的呢?另外请教下 这个爬电距离 只需要考虑L与N的么?输出侧只需要考虑输出正负的么?还是PCB上所有的线都要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明的是:安全距离是根据条件而定的,而不是死板的6mm。顺便说明,安规里面也没有规定有一个6mm。类似的安 ...

网友F:
我们做电力方面的不小于6mm,在你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只当加大具体。

网友G:
据说,UL的电气距离比GS的电气距离要断。
ACL与ACN保险丝之前的电气距离只有2.5mm

但是,次级地,与初级地,建议还是6.4mm,小于6.4mm大于4mm的话,中间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