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无正文)

网友A:
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网友B:
前面那个

从微观来讲应该是前面一个,因为漏电电流会先留过它

但在实际中两个开关的动作灵敏度不可能一样,灵敏度高的先动作。

网友C:
晕~~~ 哪来的理论啊

“因为漏电电流会先留过它”

网友B:
回复XWJ

一句话:因为电流是电源提供的

网友D:
如果两个完全一样,那就一起跳

引起动作的电流是通过电场传递的,其传输速度是光速,不能理解为“电流是电源提供的”,而且别忘了那是交变电场。

网友C:
1漏电时谁因谁果的问题;2你凭什么说电流是先过第一个而不

呵呵,既然你要钻牛角尖,那就钻钻“微观”的牛角尖吧:-)

网友E:
老X,精力真充沛阿,呵呵

还和这样的问题钻牛角
嘿嘿
照我看,哪个更加灵敏哪个先跳

网友F:
也有可能两个一起跳

也有可能两个一起跳。因为机械开关速度很慢。所以两个都进入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