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磁心加电

楼主(2007-03-22):
有时候要拆一个变压器的话, 因为磁心有胶相粘, 需要用热风枪对其加热到一定程度, 磁心很容易分离; 今天看到有在磁心的两个用胶相粘处通入一130V左右的电压, 用功率仪测其功率, 最开始只有3W左右, 通电到一定功率时, 功率变大, 也很容易把粘在一起的磁心分开了, 请教这是什么原理? 哪位高手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能转化成热能。随便提醒一下,别玩命了。

网友B:
磁心不是绝缘体

物理上,是半导体,有一定导电能力,施加电压就有电流,会产生热量。
其电阻率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所以温度升高后电流比较大,功率变大,发热更多。
如楼上所说,这样做很危险,而且发热不均匀,磁心容易碎裂,最好不用这种方法。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