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程序中的灵敏度应如何控制?

楼主(2007-03-22):
在倒车雷达电路中,一般都有用几个I/O口线接比较器的一端,比较器另一端接回波放大电路的输出.根据比较器输出来判断是否有障碍物.
那几个I/O口线就是就是控制灵敏度的,那么什么时间(或条件)设置灵敏度为高,什么时间(或条件)设置灵敏度为低?

楼主:
有知道的吗?请赐教.

网友A:
调回波阀值呀……

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调比较器门限电压。

楼主:
对,是设置门限电压. 我想知道的是....它的设置算法

什么情况下设置为高?什么时间设置为低?

网友A:
这个其实和普通的超声波测距在原理上没有什么两样的

关键是挑选出第一个有效的回波,然后根据时间计算距离。回波的幅值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把它识别出来。

但是超声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加大会衰减得很厉害……所以回波处理电路得增益要随着时间逐渐加大(或者把比较器得阀值逐渐减小)。

楼主:
那就是说

发完波后设置门限电压为高,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门限电压.

网友B:
mohanwei 作过超声波项目吗?

呵呵,俺加兄弟为好友了,最近有个超声波测量流速的项目如果谈下来的话可能要向兄弟请教请教哦!

网友A:
不能无限的减小阀值,毕竟噪声摆在那呢……

你最好先用示波器看一下,在最大量程的时候还能看到很明显的回波信号(实际上还要留点裕量,比如说3米量程,那么你在实验条件下坐到4米去……)。噪声太大的话,可以加一级有源窄带通滤波器——不过最好还是把接收端调谐好,调谐电路本身就是非常优良的带通滤波器。

to:yewuyi,俺就是amo,你还用得着加么……^_^

网友B:
呵呵,搞了那么多马甲……

网友C:
可以考虑巨磁传感器

如果这样你可以考虑使用巨磁GMR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