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还是用ARM?

楼主(2007-03-22):
(无正文)

网友A:
PIC16F877

楼主:
要用LPC2132就把DS1302去掉,也不知LPC2132的时钟怎样

能和1302一样吗?
如用ARM就去掉DS1302那选单片机还是ARM?

网友B:
用ARM不能去掉1302

楼主:
LPC2312内部不是带RTC时钟吗?

网友C:
pic16c57

网友D:
PIC16F877也带时钟的...

   PIC16F877也带时钟的...

楼主:
16F877不带时钟的

网友E:
像这种需求,不要用ARM啦

PIC很合适

网友F:
可以考虑GMR传感器

GMR一款很好的材料 可以考虑使用一下!

网友G:
单片机合适

网友H:
选用自带EEPROM和RTC的单片机,性价比、可靠性都高。

网友I:
877A就可以啊

网友D:
877A可以用定时器添加一个时钟的

877A可以用定时器添加一个时钟的

网友J:
推荐新华龙的,稳定性很高

网友K:
如果去3、5项,我用51能解决。

我用51同时驱动过键盘4*4(非编码式),防抖、4个LED数码管(挡描显示)、DS1302,还很空闲。因为对通信不熟,所以排除。

此发言仅代表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