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是如何分别字符和汉字的?

楼主(2007-03-23):
vb中是如何分别字符和汗字的?
字符是BYTE,而汉字是双的,读半个汉字,就知道是汉字吗?

网友A:
你看一下汉字内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ASCII码高位为0,汉字高位为1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汉字内码不是连续的,虽然是两个字节

但是任何一个汉字里都没有一个字节会跟标准ascii码(127以下)重合的^_^

楼主:
谢谢两位!

ASCII码高位为0,汉字高位为1
如果是这样,我就知道了.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unicode

有时vb会使用UNICODE,根据UNICODE的规范,就不存在重叠和区分的问题了。
具体可以去 MSDN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