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人体探测问题

楼主(2007-03-24):
自已在做一个装电视的柜子,用遥控可以控制看电视的高度(即能升降)!出于安全考虑,在下降过程中用了热释人体感应来检测,只要有人手伸到电视下方就不能降下来!刚开始,这个方法还可以,但在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后,电视发烫了,这会怎么也降不来了!各位来一起讨论下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这种现象呢?

网友A:
用别的传感器

"在下降过程中用了热释人体感应来检测,"
电视机热了,将影响红外热释电的正常工作

楼主:
是的,电视发热了就不行

但还有哪种传感器只识别人体或是动物别的不识别呢
或是应该怎样处理才行呢
想了好几个方案但都是行不通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下面

 “用NE555做的触摸电路的问题请教 ”

的专题

楼主:
看哪里呀?把网址贴出来看看

谢谢

楼主:
呵呵,我想用生命探测仪的原理就可以搞定啦

但不知道这玩意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哪位有做过或是知道原理的强烈贴
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呀!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