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元件焊接的问题

楼主(2007-03-24):
电源芯片,说The exposed pad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GND, but it cannot be used as the primary GND connection. The exposed pad should be soldered to an external GND plane.是芯片的bottom层焊到external GND plane.如果是多层板,比如4层,外层又不是地层,怎么处理?

网友A:
接地

是要你将这个PAD接地。没其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