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话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最近我在床头小电话坏了,就拆开看看,只是里面的一根线断了,焊上就好了。不过我对它的电路产生了兴趣,就捎带研究了下,发现有一些东西想不明白,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1。正像图中所“抄”的电话机电路原理图,绿线和桥堆之间串连了一个电阻和两个电解电容,我的理解是用来给后面的振铃电路中的振铃芯片(BA8204)提供交流信号的,不知道对不对?
2。按我所知的,经过桥堆后的应该是个直流电压信号,那么,打电话时,那些音频信号是怎么通过后面的电路转化成声音的呢????或许电话线上的音频信号是调幅的???
3。同样是有关桥堆的问题,当接听电话时,对方说的话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路到达听者的耳朵,那听者说的话又是怎样通过这个桥堆回到电话线上,再到达对方呢?也就是说,桥堆是双向的吗?既可以进,又可以出?
以上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先~~~~~

网友A:
解答

1、铃流是交流信号,故需用电容隔直,否则摘挂机的直流电平跳变也会导致误振铃。
2、目前的电话都是模拟的,和贝尔刚发明电话时完全相同。电话的激励(供电源)的电流源性质的,话机则是“可变电阻”,其阻值随音频相应变化,故电话线上的音频信号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的基带音频信号,所以可以经过桥堆而不受任何影响。
3、解释同上,想想其原理。给个提示:贝尔的电话机由一个电磁耳机和一个炭精盒串连组成。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上

那如果要对电话线上不同状态(待机,振铃,摘机等)时的电压进行测量,是测量那个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也就是通过桥堆输出的直流电压吗?还是就是测红,绿线上的电压?用万用表可以测出吗??

楼主:
求解

Chunyang大侠在吗??

网友B(2010-06-28):
电话机电路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子线路设计,到目前位置没有任何一个通讯设备能超越.它仅用一对线,理论一点说一个信道,完成了诸如供电、链路建立(震铃、摘机、挂机识别)、双向通讯多项功能。掌握了电话机原理,可以给你设计通讯系统非常多的启发。
电话机是个直流系统,所以桥式整流仅仅是为了防止反接,不用从交直流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你今后如果设计一个直流系统,也是可以使用桥式整流电路自动防止反接。
震铃信号是通过脉冲调制直流(理论上讲算是ASK),所以连接电容是震铃电路用的。但是你的电路是错的,外线不直接连到整流桥上,电话机不能获得电能,你的电话机怎么会工作呢?
电话机语音也是通过负载电阻变化,把语音传过去。同时对方的语音同样混在这个幅度随语音变化的直流电压上,只是通讯双方都能够知道自己信号的大小和幅度,把电话线上的自己的语音抵消(削侧音电路),就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了。

网友B:
抱歉,你的电路是正确的,你画的是挂机状态。摘机之后,电话机就有功电了。

网友C(2023-06-22):
引用 网友A:
1、铃流是交流信号,故需用电容隔直,否则摘挂机的直流电平跳变也会导致误振铃。2、目前的电话都是模拟的, ...

刚注册的ID,无法发短信和加好友,有业务需求,能否提供其它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注册的ID,无法发短信和加好友,有业务需求,能否提供其它联系方式

有问题在论坛提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