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ROTEL两层都要放元件怎样设置不违规?

楼主(2007-03-28):
BOTTOM LAYER也要放元件,如果贴片的在底层的位置和TOP有交叉的时候会变绿,也就是报错,怎样设置可以才能不违规呢?

楼主:
设置规则

把最小间距设为0不妥吧,看到有的PCB就是上下都有元件的,而且位置就在正下方,没有变绿啊,呵呵

楼主:
贴片的知道可以的

就是想利用以下插孔的空间大的优势,但好象对应底层空白无汗孔的地方不能放元件了

网友A:
可以不去管它

只需注意背面的元件和顶层的不互相影响就行

网友B:
把规则里面关于器件间距的小勾点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C:
在设计规则里的布局标签页里选择多层布局即可

网友D:
这样设就行

网友E:
这样试下:

这样试一下:双击要放到另一层的元件,得到其属性对话匡,把其所在层选到底层就行.

楼主:
也可以单独设置两个元件间距为0,如过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F:
设定范围

把规则适用范围设定在相同层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