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2007-03-28):
这个芯片支持输入n个开关量信号,每个开关量信号均有自已的唯一标识,只要有一个关开量被触发,IC通过串行口输出一组数据如01,如果另一个开关被触发输出02等.这样可以减少布线及主芯片引脚。各位在产品开发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A:
我直接使用MCU,便宜方便还简单

想怎么弄都行

楼主:
要求成本不能太高!

网友B:
电阻分压,输出模拟电压信号。行吗?

网友C:
2楼意见很好

直接用片简单的MCU,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D:
有,是IIC总线的并口芯片菲力谱的自己查去吧.

网友E:
74148这种啊

用74148啊
你下个74148的资料看看.

网友E:
看错了

我以为你想并行得到数据,你要串行啊,那就二楼说的好,
MCU.

楼主:
提示

多谢各位,我正在试,有结果告诉各位!

网友F:
FPGA能实现,还便于布线

网友G:
同意2楼直接用MCU

看你用多少个开关量,可以模仿按键进行处理!

楼主:
这样最经济!

1、A/D转换实现最经济了。
2、单片机实现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