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保险丝和交流保险丝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没有吧.没有研究过,等待结果~~~~~

网友B:
通常的合金保险丝是不分交直流的

除非是某些半导体材料了特种保险,但未接触过。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也无所谓交直流

但极限应用时要考虑交流的峰值电压不要过限。

网友C:
大功率直流电路,保险烧断后很难灭弧

同样功率的电路,直流电路远比交流电路难切断。

网友D:
楼上说到点子了

    大电流的保险丝,主要考虑电流分断能力,交流电每周期有两个过零点,因此分断时,电弧最多持续半个周期。
    但是直流电就没有过零点,如果电流很大,则电弧一直存在,保险丝虽然断了,但电弧维持着电路的接通状态。因此直流的保险丝需要考虑附加的灭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