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参考电压对精度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07-03-29):
  在ad转换时参考电压如果不准会对测量精度有多大影响呢?现在
用msp430f437做三相电流测量,采用的是外部电源AVCC作ad转换的
参考电压,在高低温存储试验和脉冲群试验时精度就不准,请问是
什么原因呢?能通过什么方法改进?

网友A:
确实是参考电压不准的原因

选温漂低的参考源,同时注意一下防干扰的问题,最好在参在AD参考电压输入处加点高频电容.

网友B:
象在浮冰上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