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07-03-29):
请问chk_p的电压多少伏?直接输入到单片机io口可以吗?

单片机检测ac220v的相位,控制可控硅道通角,达到调节功率的目的

另外,r29可以去掉吗?

我想去掉r2,保留r29,系统参数还要调节吗?

网友A:
chk_p 处电压在后级输入阻抗足够高时接近220V(有效值)

虽然串联了1.5M电阻,直接接到单片机仍有危险。
最好不用这种直接从220V经电容降压取电的电路,尤其是楼主用的电容耐压仅100V。从这里足见楼主玩电的经验很少。劝告楼主一句:性命要紧!

网友B: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CHK_P不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先如下假设:
单片机高电平时,输入算是高阻(不会有流入的电流)
在无电流(很小)的情况下,不管你串多大的电阻,CHK_P上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AC220V),这样的话,一瞬之间你的输出IO就会被击穿,成永久性低电平.你要接的话,先把CHK_P再接一电阻至地吧.

R2去掉应该可以.

网友C:
用耦合的方式或者变压器再搞会好些!

网友D:
修改一下:

1,电容用耐压630V的CBB电容
2,R29不能取消,用于吸收电网的尖峰电压,功率要用1-2W的
3,R2可以取消
4,CHK_P接到CPU的IO口,因IO口有上有保护二极管,不致于损坏CPU,但有可能使CPU工作失常
5,注意安全

楼主:
成熟电路

谢谢

2楼,这是我抄的已经量产的产品电路,电容的型号是105k10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耐压值是100,确实不妥

3楼,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只要电流足够小,就可以。

4楼,体积和成本不行

5楼,请问:

  1、r2和d3一起构成稳压电路,为什么可以去掉?c1可以起到r2的作用吗?

  2、在chk_p连接一个4148可以吗?4148的正端接chk_p,负端接vcc

楼主:
自己顶一次

网友D:
电流的限制主要靠C1,你以为是R2吗?

因IO口内部已经接有二极管,接4148没太大的用处。

网友E:
最好用光藕隔离后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