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放的问题怎么解决? 50~300MHz 2W以内

楼主(2007-03-29):
我们老师让我们做无线发射机,信号产生和调制是没问题,令我头疼的是如何做这个高功放.我查过一些资料,别人做的是:先来个缓冲放大,再来个丙类谐振放大.我看过别人的图,一级一级的三极管,我对它的稳定可靠性非常情疑,我也这样试着接过两级电路,然后用DDS信号源接入,用示波器看过其波形,但我发现末级根本没工作,却有信号通过结电容什么的偶合过来,实测根本没放大效果.所以我一见这种做法就有一种恐惧感.
也查过别的资料,听过有一种方案就是戊类放大功放,这种功放的功放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因为我要做的发射机要求频带宽度较大,所以不能用谐振类放大器,就只好选这种开关状态的放大器,然后用传输线解决其它问题.
但问题就是我不能用单独元件搭建电路,因为那样的话肯定满足不了它的频率特性,听说过有专门的集成电路,但没找到合适我这个要求的,所以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提示,看有没有哪种好的片子可用,或有更好的方案,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现成的IC有是有,不过学校的设计本来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

用分立元件搭RF电路比用成品IC对学习方面要有意义得多。

楼主:
确实

我以前确实非常喜欢用分立元件,碰到电路就马上想到用三极管啊,什么的去解决,但老师老是批我,说我不会用芯片,芯片的稳定性要远比分立元件稳定的多,我也和老师横着干.低频时还好,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了老师的说法,尤其是到这个高频的时候,我每个想法、每次试验都必败...不得不相信老师的说法.

网友B:
这样的老师,误人子弟

楼主:
给我点有用信息啊,各位大哥!~~

网友C:
我不知道电台的几十瓦、几十千瓦能用什么样的芯片

中波短波广播就更大了,几千千瓦,还特别的稳定

网友D:
几十瓦的都是用三极管的,再大就是用电子管了

但是也是属于三极管一类的,绝对是分立元件,而不可能是芯片

很明显,LZ你还没有入门哦,以你的知识、阅历根本没有任何置疑别人的能力和基础,
建议你先去书店或图书馆蹲几天再说吧,否则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E:
那导师也够强的,嘿嘿

该不会也是ctrl+C ctrl+V出身吧。
就知道照着数据手册里面的电路搭
哈哈

楼主:
各位仁兄说的极是.

各位仁兄说的极是,我确实有点反感,我们导师就喜欢用别人的电路,要是我们有点想法,千万不能想,不然肯定被批,但没办法,我高频没动过多少手,只能靠芯片解决喽.

网友F:
我以前做过无线耳机

频率在八十几兆到一百零几兆可调。芯片好像是螺母的1417,哪天找来给你看看。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网友G:
以前总想用微波炉的磁控管调制一下作RF功放

想问大侠们有没有可行性,2.4GHz调幅,纯粹做了玩

网友D:
那个频率不是很准的哦

楼主:
渴望有用信息!

真的渴望有用信息!我想这是每个版主的心理吧。

网友B:
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好高骛远

先领会教材《高频电路》中各种基本电路:振荡器、调谐放大器、倍频器、丙类放大器、阻抗转换、微带线等等,还有天线与电磁场等。
用分立元件一级一级的去搭各个单元,再进行联级,分立的调试没问题了,你会觉得用IC实在是小儿科。

网友H:
去找个RFPAIC-PA2460满不错的!!!

网友H:
还有一款三极管3356效果也相当不错!我的做到17dbm

网友I:
e

1.你滴想法是正确滴.分立器件有意思的多.而ic只需要看datasheet半小时保证知道怎么用.(指这种简单的芯片)
2.你老师滴想法也是正确滴.即使用IC,想做出实际的东西,且能工作,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何况用三极管呢,或许他是想让你把重点放在整体实现上,而不是深入到一方面.用三极管搭pa本身就够你学半年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等我过完这一关,一定按照大家的建议,再把高频好好学习一遍,实践一遍.

网友A:
去Hittite的网站看吧

专业高频PA IC出品商……

网友J:

  50~300MHz 不是画个原理图,或拿几个元件搭出来就可以的,
而是要通过調試過程中对各个知識点的掌握才是主要。

  你去买个IC回来做是可以达到目的,不过请你记住:如果去买个成品机回来还方便。

网友K:
去淘个二手的机器回来拆吧……把买件的麻烦省了

电路也是现成而且绝对好用的。自己想动手就把件拆下来重新焊一遍,再调一下。

楼主:
大家看错我的意思了.

我要做的高频功放要求频带比较宽:50~300MHz以内,你们说的那种电路是个谐振放大器,只在一定频带(很窄)上才能很好的工作,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选择用开关类的,在电路最后才用传输线来匹配。
另外,既然我想不出个好的芯片来,就另想了个法子,不知可不可行,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想用高速比较器AD9696来做缓冲放大(因为做高频放大器我没多少把握),直接把经过调制后的信号变为TTL方波信号,然后直接驱动前面那大哥给我介绍的三极管:2SC3356做功放部份。(在此谢谢那大哥了)
不知这样可不可行,谢谢大家能给我提些意见。另外我想问问大家,高频电路最应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做成一个稳定的放大器或系统来?

网友D:
唉,你还是不懂。。。

叫你去看书啊...

网友D:
去买个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吧

前面可能还要加前级,看信号电平了

真是服了你了...

楼主(2008-01-01):
时间过的很快,新年到来.

好久不上BBS,现在回看以前的问题,真的问的很傻,真是难为各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