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5V

楼主(2007-03-30):
哪位大侠能推荐一个+5V转-5V的片子,之前用的是7662,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这片子容易坏,且负载电流只有10几MA时电压掉到4.2-4.5伏之间,不明白是何原因!!!

网友A:
电容大一点

楼主:
还有吗?

电容大一点?哪个,振荡的还是输出滤波的,我有试过没什么作用!我的负载只有10MA,还有更别的价格低点,电路简单点的芯片吗?

网友B:
其实要转负压的电路很简单的,

如果十几MA的话,用555加几个电阻,电容,二极管即可。1块钱成本都不用。

楼主:
555?

555行吗?可以5V转成-5V?以前有用过12V转成-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