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2030WT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7-03-30):
(无正文)

网友A:
tda2030a我倒用过,五个脚功放

楼主:
TDA2030?

呵呵,兄弟你开我玩笑啊,这东西我当然也用过,还有LM1875,可不是同一种东西,是在开关电源上的

网友B:
MUR2030WT

单从MUR2030看,应该是双萧特基整流管,20V30A。后缀WT的含义不清楚。

楼主:
4楼的说法有理

对了,我想起来,我朋友有和我说起过电路板的标识是二极管的,但这东西现成的买不到,可以有什么代换的东西吗?

网友B:
这东西应该很容易买到的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20A/300V的快恢复二极管,不是萧特基整流管。
如果是,那么比这个数字大就可以代用,例如MUR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