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SMT元件,焊盘引脚你是怎么画的(讨论)

楼主(2007-03-30):
工具栏只有插孔焊盘和画方块(没有焊盘标号)的图标,一种可以把插孔焊盘的孔直径改为0,还有我一般是把库里相近元件复制过来改,但有时相差较大不方便.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可能是很菜的问题,呵呵

网友A:
焊盘孔变成零,形状变成矩形,焊盘选择在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