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带通滤波器为什么输出震荡?

楼主(2007-03-30):
这是一个标准的电压源型50K的带通滤波器,放大倍数约为2.9,1v的正玄交流信号输入,但输出居然满幅度了,并且还削波了,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R47太小了。正反馈太大以至于振荡了。

楼主:
是吗?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这种电路很容易振荡的.

R43和R44比值不行,造成电压放大倍数太高,最好把放大倍数调低点,这样就行了.可以的话就把R44去掉.

楼主:
放大倍数太大?

现在电压放大倍数是2.9,Q值应该等于10,放大倍数再小点Q值不就太大了吗?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