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测量工作电压电路

楼主(2007-03-30):
例如:现在电池直接供电(4.5V或3V)的单片机电路,单片机工作电压是2.4~5.5V,无AD,需要求电池的电量(如用百分比表示),精确到0.1V,当电池电量降低(如2.8V或2.4V)时能测量到。即是求工作电压。

请问各位,能用什么电路可以做到又简单和便宜?有的请贴出供大家学习,也包括我啦:)

难点:当电池电压下时,单片机的IO口的高低电平也在变化,用阻容积分方式或放大器积分都不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以使用额外的电压基准源做比较参考

该参考源的电压输出低于最低工作电压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带有AD的MCU?

网友C:
曾经在哪里看过一个用一个二极管与MCU的AD来测量电量的

曾经在哪里看过一个用一个二极管与MCU的AD来测量电量的,想法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根据已知电影来求参考电压,而我们一般的想法是知道参考电压来测一个未知电压;但是不知道精度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RC积分与基准电压比较

网友E:
精度要求到0.1V

的话,最好用AD。如果用其它方法的话,批量生产很难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楼主:
多谢各位,不用AD是不想增加成本,

现在带AD的MCU的成本要高些,而且多数没有低压的基准源,还要外挂基准源,用VCC作基准源肯定不准,
我个人认为0.1V精度比较高,如果是0.2V或0.3V呢,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F:
做一个精确的基准源,使用比较器

只做控制可以!

网友C:
0.1V精度对AD来说不算高啦!

网友G:
现在很多廉价的MCU都带AD的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D:
用VCC做基准源来测VCC,怎么可以?

上面说过,“RC积分与基准电压比较”,成本够低的了,精度0.1V足足有余。

网友H:
不用AD好像成本也不会低

用模拟电路做到你的精度要求恐怕成本也不会低,看你要不要量产了,同意7楼看法!要量产的话,最好用带AD的,那样外围电路就会比较简单

楼主:
请问12楼awey:有没有电路图可以供我们参考

““RC积分与基准电压比较”,成本够低的了,精度0.1V足足有余。”
RC怎么与基准电压比较?还有基准源使用的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D:
电路:

电阻接电源对接地的电容充电,电容上的电压接比较器的一端,比较器的另一端接基准电压(比如1.2V),比较器的输出接MCU的输入口A,电容器同时接MCU的IO口B,工作过程:

1,B口先输出一段时间0,对电容放电,放电后B口设成高阻输入,电容开始充电,同时启动MCU的定时器
2,当充电电压大于比较器的电压时,比较器输出反转,即输入口A的状态变化时,停止计数,则此计数值与电源电压相对应。
3,具体计数值与电源电压的对应关系如何,可以用已知的VCC电压来调校。
4,基准源型号有许多,自己找找。

网友I:
awey

关键是这个1.2V基准电压怎么来?

无论用什么基准芯片,供电电源都是VCC

但现在要检测的也是VCC。除非这个芯片的供电范围比较宽

网友J:
有个廉价又可靠的方案。。。

很多具备低电压检测的芯片,当电源低于多少的时候,就产生复位输出型号,检测这个复位信号就OK啦。。。。。

这种TO-92封装的电压检测芯片,价格可能才几毛钱!!

网友K:
唉,真是笨死了

你就不会以VCC作参考,去测基准的值?

再做个除法求倒数就能得到VCC的值了

网友L:
15楼可行

关键在量产上,阻容参数离散性可不好控制啊!用AD的要好一些吧,方式类似,采一下基准,采一下测量端。不过现在一般MCU的AD基准源都是电源,当电源变化的话,AD的基准源也是变化的,这时可能需要作归一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