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D器件压敏电阻上标称的电阻值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2007-03-30):
请问ESD器件压敏电阻上标称的电阻值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只是利用其电阻的非线性,那么这个电阻的标称值对于我的ESD器件的选型有什么意义吗???因为压敏电阻都是并联在保护端的到地的,只要不是呈现出高阻,那么就算是480K也是电流流过的,这样在没有浪涌电流时岂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算静态电阻对电路的影响啊

而且因制造工艺原因,阻值越大的反应越慢,但阻值过小,流过的电流就太大了,器件的功率耗散和额外的电源消耗等都是问题,所以该阻值不得不查,而且压敏电阻的应用方法很多,不一定都是这么用的,静态阻值当然还有其它意义了。压敏电阻的反应不够快,做浪涌防护的话要看浪涌类型和被保护电路的特性,必要时需与其它保护元件共同构成防护屏障,而有些电路则是不能使用压敏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