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路或者四路的视频如何慢慢切换

楼主(2007-03-30):
如题,如何实现。我知道只是切换应该不难,关键是如何让一个视频慢慢隐去,另外一个慢慢显露出来。也就是淡入淡出。转换过程的时间可以控制。
这样的电路,如何实现。纯硬件,能做出来吗?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硬件框图,

网友C:
在电视台的话可以用“纯硬件”实现,其他场合别想

因为在电视台所有摄像机都是由祯同步机同步的,可以直接用模拟电路叠加;

而其他场合的视频信号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同步,如果叠加上去位置当然就是错误的
此时必须要有祯缓存电路来保存1路甚至两路视频,再在正确的时间同步输出,最后叠加。
由于时间上已是非线形了,此时已属非线形编辑(叠加)了,不能算是“纯硬件,能做出来”的

PS:LZ不要到处发贴哦

网友D:
DSP数字电路处理的办法好.

DSP数字电路处理的办法好.原理复杂,技术含量高.用软件处理同步问题,统一由一个通道输出混合结果.
纯硬件模拟电路实现原理简单,但可操作性差.难实现.因为这需要4个信号源均严格同步.

网友C:
咦???杨真人为什么每次都是半夜跑出来?

楼主:
感谢大家的踊跃回复

catvmmds网友的框图很好我先慢慢研究一下。
感谢xwj网友的回复,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应当发到哪里,所以就发了两个地方。
还有,那如果单片机来做是不是速度不够。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同步问题了。
是不是需要用缓存器先把时间比较早的视频延迟一下,和时间比较晚的同步一下。三路视频进入前预先把同步作好,之后就像音频调音台那样随意混合输出就是了。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本人是做电源的对视频也接触不多。只是最近突然对这个感兴趣。
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看来不用软件不行啊

楼主:
原因是这样的

感谢xwj网友的精辟回答。
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这样的:最近在其他很多论坛上看到有很多人想购买演出现场用的多路视频切换器,做现场几台DV的切换,要求只需要实现简单的淡入淡出。而购买(电视台用的)专业的切换机、特级机动辄都要上万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起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设备可以用不多的成本做出来也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无奈我本人虽有想法但知识有限啊。现在说出来大家看看了。

网友C:
如果不是要现场直播的话完全可以用电脑软件实现,

想怎么转场就怎么转,想怎么混合都可以的

如果是现场直播还在乎这么点钱???

网友E:
这个问题本质就是2个video要同步的问题,淡入淡出其实很简

网友F(2010-03-11):
纯切换的话,用继电器就可以了(选择合适阻抗)。。。
电视台用的渐变的切换,是用专门的叠加器(mixer)做的,基本原理就是:传递的视频数据除了RGB(或者YCbCr,具体看处理的色域了)外,还有一个alpha通道(简称α),α通道用于指示透明度的,比如最大值表示完全不透明(单一画面),最小值表示完全透明(也就是换面显示不出来),在中间的部分就是半透了。(当然,最高最低外都有保护数据带,不会用0和1023表示最低或最高的,假定是10bit)。两路视频渐变叠加,就是控制一个通道的α值从最低渐变到最高,而另一通道的α值从最高渐变到最低,两路视频的分量数据加权相加:以R分量为例,R1*α1+R2*α2。具体实现还要考虑视频同步(由专门的锁相电路来保证)、对齐等很多问题,一般都是有专用的硬件模块,但是原理其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