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事件处理中如何防止被其它事件中断

楼主(2007-03-31):
例如一个Timer事件不停的采集数据,而一个Command事件就会中断它,直到自己完成后才能是Timer事件继续.如何使得Timer事件完全处理完后才能执行Command事件? 要是用单片机,只要简单的禁止中断就可以了,但是在VB中如何处理?

网友A:
应该很不相同吧

不好意思,我学过VB,但学的不精,但我应为,VB里的中断和单片机里的中断应该相差很远,你一个command虽然看起来像一个中断,但它不可能给你一个底层的中断.

此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保证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