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掉电保护的问题(E2PROM只能存4个字节?)

楼主(2007-03-31):
掉电保护电路很简单,用的AZ7045.当电源电压低于4.5V时,输出端产生负跳变.输出与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相连.中断响应后,保存5个数据(BYTE).
单片机用AT89C51ED2.
实验发现当电源电压低于4.3时,AZ7045动作.
掉电后只能存住4个数,第五个数有时不对(存为FF).

是不是往EEPROM中写数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后面的数据没写入?

楼主:
AZ7045内部结构

网友A:
EEPROM写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写到后面,电源电压已经掉得太低,到不能写入EEPROM了。
设法增加电源的保持能力,例如加大电源输出端的电容。

楼主:
谢谢maychang

那个个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网友B:
当然大些好,不过最好在稳压电路之前检测掉电

网友C:
既然是用单片机,就用过零检测来作为掉电保护信号更好!

楼主:
加大电容了,还是不行..

掉电检测的是单片机附近电压...电容加大了,还是只能存4个字节....

扳子上的电压是外电路提供,没法检测稳压电路之前的电压啊

楼主:
电容加大到1000uF,行了.嘿嘿

但感觉不太可靠///

会不会由于AZ7045或单片机的个体差异再造成错误写入呢...

试试看现在能存几个字节.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

网友D:
应该用4.63V的检测掉电,用4.38V的复位

这个区间的时间可以根据你的电流和电容值计算出来的,要保证大于11mS

网友E:
电源掉电要从源头开始检测。

电源掉电要从供应源头开始检测。如果检测点在用电端,恐怕测到也太晚了。

楼主:
单纯加大电容不行,还是不能可靠保存5个字节.

网友F:
检测到掉电后,尽量关掉其它设备,尤其像led,背光之类的

以减少耗电.

 电容用4700uF的试试

楼主:
实验还是不行,麻烦各位再出高招...

两块板(主控板和显示板)共用一个开关电源,每块板上有一个单片机AT89C51ED2.显示板上有16个数码管,用两片7219控制.

实验情况(从7045输出信号到单片机复位时间----T:电源电压4.5V降为2.6V)
1)不连接显示板,T=130mS.
2)连接显示板,不关闭LED ,T=40mS.
3)连接显示板,7045输出信号后,关闭LED ,使引脚输出合适电平,使显示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T=40mS.(关闭时间很短,相比T可不计)
4)连接显示板,在断开电源以前,关闭LED ,使引脚输出合适电平,使显示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这时T=60mS.

晕掉了.......3和4怎么解释啊,是不是7219的问题////
7045输出信号后,关闭LED ,怎么会 不起作用///

网友F:
接二极管做电源隔离吧...否则你存的电被别人用了,白搭.

电容的电只给MCU和EEPROM用。

楼主:
圈圈啊,怎么做电源隔离

网友G:
圈圈的办法是正招

MCU的电源用肖特基二极管隔离后接VCC,在MCU侧并大电容即可。

网友F:
在电源上串联二极管,让电流有去无回,别让别人抢去了

楼主:
哦,这么用啊,谢谢chunyang ,00.

可是扳子就这么做好了,郁闷///

实在不行,只好少存几个数了,好在要存的是两个计数值(数外部发生事件):高字节随时保存,掉电后只存低字节//

可实验的现象怎么解释,

楼主:
还有,

用二极管隔离后,MCU工作在4点几V,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H:
掉电快速存储

  可以用铁电存储器减少写入的等待时间,是否会更可靠呢?

网友D:
用 页写,存一个字节和存一页时间是差不多的

都需要至少10mS的写入时间。

电源隔离用肖特基管,又压降0.1V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实际测量写一个字节是8.5毫秒

待俺看看怎么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