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防浪涌,防错接保护??

楼主(2007-04-04):
工程商施工时,经常是带电进行接线或者调试的,可能会因为偶然的
疏忽,接错信号线或者不小心引起局部的短路,如果没有防浪涌和防
错接保护,很容易烧毁中央处理芯片,造成整个控制器损坏失灵,因
此,单片机设计中,应考虑信号输入电路防浪涌,防错接保护。那么常用电路有哪些呢?

楼主:
TVS

使用压敏及自恢保险或TVS都不错。

楼主:
有简单的吗

大家说说?

网友A:
什么叫TVS?

网友B: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或 “南方卫视”

网友C:
楼上有意思..

 “南方卫视”,哈哈..这个答案好..

网友D:
这。。。是个啥东东啊???

楼主:
哪位高手认识或用过图中的二极管??

哪位高手认识或用过图中的二极管??它有什么特性?下面是这个二极管的特写图。

网友E:
检波二极管居多

楼主:
稳压二极

稳压二极管做钳位是最简单保护I/O的方法,不过稳压二极很容易坏的.

网友F:
会不会是气体放电管

网友G:
lz

极像,我们用过做高压保护,效果不好
好像是放电后,这个管子就坏了。而且反应慢

网友H:
TO :LZ

你所说的“防浪涌”,是只把输入信号线接到“高压”电源上了吧?
如果是,可以在信号线接线端子处先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再并联一个稳压管,再接到处理器的入口。

楼主:
能不能启到作用?

能启到防静电防浪涌作用吗?

楼主:
高手进来看看?

??

楼主:
没人用搞过?

哪个牌子的压敏好?

网友I:
不要用压敏,压敏的误差太大,用TVS比较好

网友J:
哈,TVS+自恢复保险,功率不够烧的一塌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