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干扰 收音问题

楼主(2007-04-05):
1,原一台好机,放了一段时间后,MCU被清空了,不知如何解决.
2,MCU 干扰 收音问题,很多干扰点(当收到一点时90.1MHZ,这时
  一点声音都没有OUT PUT.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解答

1、MCU是MASK、OTP还是ISP的?后两者的话说明你的设计存在“写入冲突”,就是某些操作时序或外电路时序恰好和MCU的写入时序相符而造成的问题。当然,MCU也许有质量问题,但不应是常见的,否则MCU厂早完了。
2、属EMC设计不良,改进PCB并加强电源去藕,必要时可用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