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發射管能當作紅外接收管用嗎?

楼主(2007-04-05):
(无正文)

网友A:
特殊条件下才行, 一般就不要了, 噪声会淹没信号.

网友B:
不行,二者结构和工艺都不同

网友C:
不过有一体化的红外发射接收器

网友B:
一体化的在结构上收发也是独立的

只是封装在一起而已。

楼主:
看了一些學習遙控器的產品,紅外發送和接收都用同一個紅

网友D:
可以的

用一个发射管可以实现发射接收双功能,以前我公司已经有这种电路了,而且批量生产了

楼主:
請問樓上可以給個參考電路我嗎?我的電路接收距離不太理

請問樓上可以給個參考電路我嗎?我的電路接收距離不太理想
我的郵箱是 clr.chen@sinowealth.com

网友E:
hehe,你们的客户就有用的啊

红外发射管本来就是个双向换能器

网友D:
回复iammercy

真不好意思,偶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而刚好电脑也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路详细的参数也不怎么记得了,大概的情况是发射和接收电路分开来的,发射部分用一个1K的驱动电阻、一个9013的三极管和一个几欧姆的限流电阻,接收部分用几个三极管和电阻电容组成整形放大电路。最好的方法是到市面上买一个遥控器把电路抄下来就行了。

网友F:
我正好也是这个问题

我正好也是这个问题,刚领了一个数字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带学习功能的,就没想通为什么可以用一个管实现接收,就拆开看了一下,真就是一个发射管(两个脚的)。

网友G(2012-01-06):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測試紅外發射管???
IR 主波長為940nm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用紅外接收管驅動開關管來控制LED 的電路圖.  結果有誤觸發,(有日光燈下....) 用在生產線上來測試紅外發射管,
請各位高手幫幫忙給個參考電路圖一下,謝謝!,我QQ:851986129

网友H:
那种红外管是特制的
普通发射管发射芯片很小,受光面小,灵敏度很低,学习效果不好
而普通接收管发射芯片大,受光面大,灵敏度高,但发射功率分散,不集中,所以发射不远
这种特制的红外管估计是兼顾了前两者的优点

网友I:
理论上任何半导体器件都有光电效应,都能产生光电流。只是效果不同罢了。
不信你拿个普通的LED,接到万用表上最小电压档上,冲着太阳光,试试。

网友J:
应该是特制的红外发射管,普通的就算有反应,也难以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