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5AD转换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我的项目中使用7135做AD转换。使用中,发现线性度不佳,比如当输入2V时,读取测量值9520,1V时,读取测量值为5100,明显偏离直线。参考电平是2V的。请问7135的线性度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在我的项目中,应该如何提高线性度?

网友A:
用示波器接在积分输出脚上看看

输入最大时,此脚应该是很好的三角波。如果三角波削顶,加大积分电阻或积分电容。
此外,积分器的输出电流不能过大,即积分电阻不能太小。

楼主:
谢谢,问题已确认

不是7135线性度问题,而是前级放大用的358线性度不好。还请大家推荐一款性线度好,价格适中的运放。

网友A:
所有的运放线性都极差

用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线性很好,是加负反馈的结果。
楼主的前级放大线性不好,不是运放的问题,是你使用的问题。检查运放是否进入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