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数字开关

楼主(2007-04-06):
输入端一路,输出端8路,和数据选择器相反,有这样的芯片么。

网友A:
用CD4051模拟开关,可否?

网友B:
数字开关的运用

   CD4051可以完成1转8的功能,但没有反相功能,如果要求输出信号反向,应前置一级反相器,如果成本许可的话,可以用PLD芯片如GAL16V8做一个完成此功能的芯片,很简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