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查贴片元件网站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去看看

http://focus.ti.com.cn/cn/tihome/docs/homepage.tsp

楼主:
可是没有啊?

网友B:
再看哦

泉州火炬电子→    http://www.torch.com.cn/product/index.htm

产品类型 品牌 产品名称 PDF
贴片电容 TAIYO YUDEN 大容量多层陶瓷电容器
标准型多层陶瓷电容器
中高耐压多层陶瓷电容器
高频用(高Q)多层陶瓷电容器
多层陶瓷电容排
超低失真多层陶瓷电容器(替代薄膜电容)
KEMET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
片状高压电容器
开路式陶瓷电容器
有可靠性指标的多层瓷介片式电容器
MIL-PRF-55681

多层陶瓷电容排
TORCH 片式多层瓷介电容器
片式高压电容器
军用“七专”多层瓷介片式电容器
军筛多层瓷介片式电容器
引线电容 TORCH 引线式多层瓷介电容器(立式)
镍电极多层瓷介电容器(可替代引线钽电容)
军用“七专”多层瓷介引线电容器
军筛多层瓷介引线电容器
TAIYO YUDEN 轴向引线电容器(卧式)
钽电容 KEMET T491系列 工业级片式钽电容
T492系列 MIL-PRF-55365/8军用钽电容
T494系列 工业级低ESR片式钽电容
T495系列 工业级低ESR片式钽电容
T520 KO聚合物钽电容
T530 多电极KO聚合物钽电容
MIL-PRF-39003 有可靠性指标的管状轴向引线极
性固体钽电容器

MIL-PRF-39006 有可靠性指标的(钽壳)液态钽电
容器

贴片电阻 TORCH 高精度、低阻值、大功率、标准系列贴片电阻
电阻排
TAIYO YUDEN 热敏电阻(小体积,手机适用)
压敏电阻(小体积,低压型,手机适用)
HDK 超微型、低阻值、超高阻值、高压、可熔断、标准
系列贴片电阻、电阻排

贴片电感TAIYO YUDEN 绕线型电感器LB系列
绕线型电感器LBH系列
多层片状电感器LK系列
多层片状电感器CK系列
多层片状电感器HK系列
薄型SMD电感器 NR系列
大电流片状电感器 N系列
引线电感TAIYO YUDEN轴向型引线电感
径向型引线电感
磁珠TAIYO YUDEN多层铁氧体磁珠 BK系列
多层铁氧体磁珠 BK系列 P型(大电流)
多层铁氧体磁珠排 BK系列
大电流铁氧体片式磁珠 FB系列 M型
晶体振荡器HDK温补晶体振荡器
其他组件 TAIYO YUDEN 压电扬声器 MLS
EMI降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