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R網絡加單片機ADC口實現按鍵掃描??

楼主(2007-04-11):
之前我用各種不同的阻值搭配,按鍵時候輸出不同的電壓到單片機做按鍵掃描,器件離散度大而且按鍵時候電流發生變化對LCD顯示等外圍器件產生了影響,效果不理想,所以想改一種做法。單片機只有6個IO口,不得不采用AD做法掃描按鍵了。

我現在想參考DA轉換的R/2R網絡做按鍵
通過按鍵把1和0傳給網絡,然后網絡輸出模擬電壓給單片機,從而實現通過AD口按鍵掃描,大家認為可行嗎?

如果各位認為可以,畫個圖來看看好嗎,我始終想不到好方法。

网友A:
此方法可以是可以,但并不好用

光是那一堆电阻,占电路板面积就不小。
不能用同步串口扩展?不能换个腿多些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