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

楼主(2007-04-12):
主板因插反内存烧坏 就是内存DDR第二插槽左面的芯片.烧的看不清型号了.请各位帮忙看
一下.华硕P4XP-X主板
这个应该是内存的控制供电芯片烧毁导致的,

这个小芯片的型号一般是4500或者2030,

到底是哪个啊???????????????????????????????????????????

网友A:
拍张照片上来

楼主:
芯片烧坏了看不到了

这个芯片烧成灰了看不到字了

网友B:
也许是一个场效应管...分析一下电路吧....

网友C:
不会吧!

不可能内存插反也插不进去啊,可能是其它的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再高级的防呆技术

也一样有人插反

网友E:
呵呵,够野蛮的

网友E:
是DDR内存吗?那就是应该NMOS管了,给你电路自己看吧

915主板的,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DDR电源部分

内核电压完整电路(图好像太大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311536535.gif

网友D:
老X请解释一下

很多主板标榜自己n相供电
是个啥意思?
俺一直觉得,没太多必要吧

网友E:
刚刚又看了下875的电路,发现用的是PMOS管从3V线性稳压

LZ自己看看旁边有没有大电感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311241892.gif

网友E:
技嘉主板的3相电源电路

图太大了,自己去61ic找电路图吧
注意:3路输出的相位是错开的哦

网友E:
老东瓜,现在高速CPU的耗电太大了,注意他的核心电流可输

单路输出要达到这个参数很困难的,所以就只能多路了
既然多路那就把相位错开下,这样纹波就小多了,滤波电容也可以小多了

不然1.xV电压,60A的电流,那得用多大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A:
60A是三年前的规格

现在最大都已经125A了。
楼主还是拍张比较 近的照片上来,我帮你看看,型号看不到没关系,主要是看周片的元件以及走线来确认供电方式以及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