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节约业余制作线路板成本?

楼主(2007-04-12):
对于从事硬件设计的开发人员来说,做一些试验线路板是很正常而且也很有必要的事,现在双面板以下的开工费还可以接受,但多层板就有些高了。如果是自己业余学习或兴趣,制板费不是个小数目。毕竟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啊,得响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如果板子不大,可以几个人的拼起来做一个线路板,那样工程费是不是可以分摊一下?这可以通过建一个群或者专门的论坛来实现,再找几个热心的大虾帮忙协调即可。呵呵,当然,还得注意技术保密。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抛出来,大家无聊的时候讨论一下下。
:)

网友A:
操作起来会很困难,周期、形状、数量等都不好协调

业余最好的办法是自制,但多层和微封装PCB不好办。还在业余阶段,我就自制过大量PCB,现在还剩下不少覆铜板,自制PCB主要是单面的,也可做双面的,过孔用元件引脚焊通,可接受飞线并利用插针等级联以降低制作难度。

网友B:
学生阶段自制比较好

楼主:
自制的和PCB还是有差异的

我感觉,自制的和机器做出来的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而且知道过程就可以了,自制一两块就行。可以按层数分组,面积控制在一个限定范围内,试验板应该不要弄异形的;周期我想还好协调吧,如果参与的人多,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