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正负2.5V的三端稳压片子的吗?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正负2.5V

那就至少有五端才行。

楼主:
两个片子也行

楼主:
主要是负2.5v的稳压器不好找

网友:
用运放产生一个中点电位就行了,便宜,精准

网友B:
LM317 337

楼主:
LM317 337有负2.5V的 吗?

具体型号多少?

网友C:
LM317 337有负2.5V的 吗?

是可调整的,效果比78/79系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