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的问题

楼主(2007-04-12):
  1.小弟现在想做一个红外线感应的驱鸟器,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呀

  2.请问大家鸟对多高的频段敏感呀

楼主:
看图

上面这个图是我做的一个,我要后面的换能器输出5W,不知道变压器怎么选择,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输出是3V的脉冲的话,在根据P=U*U/R  ,这样来选择变压器的匝数比,来确定输出电压,换能器阻抗是4R的话,那么变压器的匝数比是1比3.3, 5W=U*U/4R
U=10V    3比10=1比3.3    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
J1是红外感应头,BISS0001是红外感应专用IC,555用来产生25k的脉冲去驱鸟的,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楼主:
再传图

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A:
估计用处不大,用不断变化的杂音配合闪光效果应该更好

必要时模拟猎隼,配合模型的移动(电机带动小范围即可)和猎隼的声音,这才是上上之策。

楼主:
再请教呀

 我现在要做个扫频的超声波电路,最后输出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好呀

  后面是用喇叭还是用换能器呀

网友A:
扫频的换能器不好找,喇叭的频响则不足

驱动喇叭要用正弦波,换能器无所谓,方波就可以了。

网友B:
CHUNYANG前辈对超声波测流量有没有研究?

有点问题想请教……

楼主:
在请教呀

  我现在想要把后面的发出的声音放大的5W,我是这样的P=U*U/R,如果喇叭阻抗是4R的话,那么最少要要输出要4V,但是我的电源电压是5V,我想可能做不到的,如果可以的话,用LM358来,做可以吗

网友C(2010-08-28):
我在protel99上没找到biss0001这芯片。大哥你怎么找到的?求教!

网友D:
还是稻草人管用。

网友E(2018-07-18):
请问有什么进展?

网友F:
58年全民赶麻雀,爬在屋顶上敲洗脸盆,效果很好,几天后,麻雀自动掉地上不动了.哈哈,所以放敲洗脸盆录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