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ction temperature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12):
看芯片数据手册上有这样的参数:“junction temperature”,我开始理解为焊接温度,但是参数中最高才135度,显然不对,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芯片结温的热阻(好像是)

网友B:
芯片封装的内层与硅片之间有一个小的间隔

Junction temperature是指这个小间隔部分的温度,这里与空气间隔着一层塑料或陶瓷,所以有温度差。

网友C:
re

芯片内部硅 片上的温度。

网友D:
Junction temperature是指结温,也就是硅片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