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直流电机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2007-04-12):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我做了个直流电机调速电路,是用两个555产生PWM来驱动一个MOS管,来控制一个12V的直流电机,现在速度是可以调,但电机会发现很大的噪声,请问这是否与频率太低原因呢?目前大概有10K左右可当频率太高可调的范围又太小了,还请各位指点一个方法

楼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2205623253.pdf

网友A:
电机两端并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
估计是频率的问题, 用个单片机搞掂好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机质量不好呀?先检查你的电机.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热情指教,那个声音问题已解决了,是频率太低之故.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MOS管太热了,我用的IRF1010E 额定Id电流是84A,但工作时只有10几个安培,请问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这个电路调节范围太小

参考我这个电路

网友C:
有没有2.4V低压的调速电路呀?

楼主:
解决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已解决,原来还是频率问题,太高了,

网友E:
频率要适当

低了噪声大,高了管子发热

我好象很久以前回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可惜以前没有看到哦,

可惜以前没有看到哦,要不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啦,以后一定要常来学习!

网友F:
请问7楼的那个原理图,如果单片机,频率最好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