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转换

楼主(2007-04-13):
各位老大,我想把接受的不同频率通过一个电路转换成一个固定频率(幅度随接受信号的大小改变而改变)
哪位大侠有比较好的电路方案请帮帮小弟
谢谢了

网友A:
不同频率转换成一个固定频率?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没玩过收音机

现在几乎所有的收音机都是这么办的。
电视机的图像也是这么办的。

楼主:
知道

我知道,但我差频出1024时对本地振荡精度要求太高

网友B:
频率跟踪,锁相环

网友C:
只要幅度相关?那就整流检波,滤波后在调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做个振荡器,振荡器的输出幅度由输入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