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9闪烁

楼主(2007-04-13):
请教大家:
    #include <reg51.h>
//max7219 part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define  INTENSITY     0x0A
#define  SCAN_LIMIT    0x0B
#define  SHUT_DOWN     0x0C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sbit LOAD = P0^1; //MAX7219    Load-Data Input:        rising edge      pin 12
sbit DIN  = P0^0;     //MAX7219    Serial-Data Input:       rising edge      pin 1
sbit CLK  = P0^2;     //MAX7219   Serial-Clock Input:      maximum 10MHz      pin 13

/***********************************************************
函数声明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void)
{
    Write_Max7219(SHUT_DOWN,     0x01);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1 Shutdown Mode   XXXXXXXX0
    Write_Max7219(DISPLAY_TEST, 0x00);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0 Display Test Mode XXXXXXXX1
    Write_Max7219(DECODE_MODE,     0xFF);   //Decode Mode Select D7~D0 1 B decode 0 No decode
    Write_Max7219(SCAN_LIMIT,     0x02);   //SCAN LIMIT 0~7 0xX0~0xX7
    Write_Max7219(INTENSITY,     0x0F);   //Set Intensity   0xX0~0xXf
    while(1)
    {Write_Max7219(0x01,1);}

}
/******************************************
发送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上升沿发送数据,
MSB first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CLK = 0;
        DIN = (bit)(temp&0x80);
        temp <<=1;
        CLK = 1;
    }
}
/**********************************************************
向寄存器中写入一个数据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
load 上升沿锁存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LOAD = 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LOAD = 1;
         CLK = 1;
}
数码管随意闪烁,就是数字不固定,不能准确显示,求教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示波器测量下发送的时钟端和数据端,看看信号是否满足要

楼主(2007-05-23):
回复:

 已解决,多谢楼上的,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