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改想法,征求大家意见

楼主(2007-04-13):
大家好,我之前是一个硬件开发技术人员,现在回到自己家里在做机械加工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一台设备我想进行技术改造,说直白点就是对其中的某一个设备部件从原先的油缸驱动改成伺服电机驱动加丝杠驱动。但是设备原先就有一个控制系统,我想加入一个控制系统,然后将我现在的控制系统和之前的控制系统进行简单的485通信,协调相互之间的动作时序,但是需要得到原先的系统的代码,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将之前的MCU或者FLASH里的程序还原成至少汇编码,这样我就可以在原先的系统中增加一部分的通信程序。

网友A:
控制不复杂的话还是重写的好

首先你未必读得出来。第二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完全智能的反汇编软件,都需要人工介入,人工介入引入了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再次即便反汇编出来的代码完全正确编译正常工作,以反汇编的格式去看懂一段代码需要花费不少精力,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干这种事。
当年俺看了人家3W行的51反汇编,边仿真边理解边修改绝对地址为相对地址,大概花了1个半月,如果当时不是把这个事当乐趣,以其中的晦涩艰难,是很少人能**下来的

网友B:
楼上的..崇拜死你了..

我看过一个至多千行的电机控制程序..就已经不行了..

本人对汇编语言只是一知半解..弄起来太难了..那段时间,郁闷的要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