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自家发电,入自家电网 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问题是这样的:
公司是生产电动机(500W)的.在测试电机功能时,给它带一个负载电机测试几个小时.这样,负载电机就成了一个发电机了.当上百台电机同时测试时,所发的电是样当可观的.现在想把这些电利用起来,接入公司电网.
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或解决方案?谢谢了!
E-mail: Hetb@ysweb.com

网友A:
成本上仍不合算

入电网的技术不简单,关键是要保证电压、相位以及谐波成分等的高精度,稍有不满足,那反而是耗电而非供电了。正确的做法是经稳压设备后直接本地供电而非连接电网,至少照明是没问题的,再有就是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B:
全部整流后逆变输出

网友C:
哈哈,自家电网不就是国家电网吗~~

要么把总闸拉掉,发出的电直接给电动机供电!

永动机? 没戏! 不够的电再用国家电网的电带电动机,再带发电机给补上

其实这也不很容易,不过比上国家电网应该简单点吧

不过整流逆变看样子是少不了了,至少逆变是少不了的

楼主:
TO 2楼

电力方面,本人不太懂.我这种情况下,发电机发的电,输出功率起伏可能会很大,而输出频率也不是50Hz,这又怎么解决?

接入本地供电,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这些发的电(以供照明用电为例),重组一条照明用电线路,而其它线路仍用电网供电?

网友B:
哈哈,除非有永动机,否则只会越转换耗电越多的

LZ以为“给它带一个负载电机,负载电机就成了一个发电机了”这个“发电机”带不带载 拖动电机的耗电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几台发电供下一台用,这样不也是节能?

网友B:
呵呵,你也以为电机空载和带载的耗电一样啊

楼主:
负载电机输出端接了3个大灯泡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得不够清楚.
我的负载电机(发电机)输出端接了3个100W的大灯泡.也就是说这个负载电机发的电驱动了灯泡点亮.我想把这个电利用起来!不要再接灯泡了!

网友A:
负载必须单独带

至于为什么不能简单接入电网,想想交流电是什么波形吧。

网友C:
嗨~~才三个灯泡啊

十台电机也就3000w,带个热水器自己多洗洗澡得了

网友E:
找些蓄电池,把发出的电经整流后的对蓄电池充电

可以找蓄电池生产公司合作。

网友F:
同意 平常人

网友G:
发出来的电供给其他的电动机做测试不可以吗?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TO 11楼
10台电机3000w.如果以100台电机每天工作按8小时计,就是240度/天. 我们公司老板精打细算,大白天开个日光灯,都要唠叨两句.所以..........

TO 14楼
发出来的电供给其他电机测试,感觉不妥当.感觉这样成了一个"闭环",可能会引起其它麻烦.
而且,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和频率不太稳,需要调频稳压等处理,这些方面我一窍不通.有时候可能会开10台机器,而有时候也可能开100机器.这就又有很大差异了.

请问大家或某公司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寻求合作机会.谢谢了!

网友H:
12楼的建议最好。

电力性的并网是很复杂的过程。我原来就是学电机专业的。
基本上如果你带的负载发电机是同步发电机的话,并网就有可能性了。
如果只是异步发电机。并网需要的设备就太过复杂了。

网友I:
看看这个,俺也正找呢

http://www.soaring.com.cn/product/ModelList/SEE.html

楼主:
谢谢17楼

谢谢17楼.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并网逆变器"这个关键词了.

网友J:
可用异步发电的方式并网发电

只要你把所带动的电动机的三根电源接入电网,并使你所带的电动机的转速高出电源频率一个转差率,你的电动机就会变成发电机,向电网输出有功。
而电网向你的电动机提供无功。

网友K:
异步发电的方式并网发电是最容易的,不要任何设备了

不过你的这个作为发电机的电动机的转速必须大于电转速(转差值为多少要看电机了,一般是1-2转吧(电转速))。

相位不能弄错了,最好是三相的电机,要是单相电机,那不好办。

网友L:
提个方案

方案1:
    电动机使用直流电动机,交流电经过整流稳压成直流电,发电机发出的电也经过整流稳压后,两路直流电叠加后供给电动机,调整叠加比例还可以控制发电机的负载,相当于调整灯泡个数,叠加比例快速变化还可以模拟电动机带冲击性负载的情况,叠加比例的周期性变化可以模拟负载周期性变化的情况,提供更全面的测试功能,而且,这可以做成独立的电动机测试仪出售.
    这种方法成本似乎都不是很低,仅从节能的角度,对千瓦以上的电机测试经济效益会很显著,对于数百瓦的电机,只有把它做成产品并有一定的量才有效益,欢迎楼主探讨.

方案2:
    还是用直流电机,弄一组蓄电池,发出的电用来充电,电池充满后替代交流电源,用完以后再充.我不知道蓄电池价格,无法估算成本.

网友M:
有个简单方案可以减少一些功耗

电网-》电机1-共轴-电机2-发电-》电机3
电机1用电网供电,电机2与电机1共轴发电,电机3使用电机2发的电。但是电机3可能工作在非额定功率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TO 21楼:
方案一,每一台电机都要做一个独立的测试仪,就成本而言,可能很高。另外,据说,国家禁止“私人上电网”的。
方案二,查了一些资料,可能成本也不是太低。

网友N:
异步电机发电并网不适用于此

交流电机异步电机转速一般略低于3000(1500)转/分钟(二极/四极),如将异步电机作为原动机,无法满足并网发电条件--转速略高于3000(1500)转/分,并网发电无法实现。

网友L:
楼主还是没有仔细看我的方案

我的方案并不需要往电网输电,而是使电动机的电能一部分从电网取,另一部分由发电机供,这样,电动机从电网取电量就减少了,达到节能的目的.而且,发电机的能量利用也很充分,仅在电能叠加时会有部分损失.

网友N:
闭环回收成本稍高,节能效果也不明显

AC220V--->DC300V--->BOOST输出DC400V-->SPWM输出AC220V-->交流电机
                           |                              |
                          /|                            |/
                           |                              |
                       开关恒流源 <------ 整流 <------  发电机

节能分析:以目前的小电机实际生产情况来看,数百W级的电机效率约70%左右,加上变频耗20%,发电机电能回收损耗15%计,实际节能只能达到30~40%

交流电机的能量大部份来自发电机,电网只提供起动电能及补充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损耗,以每台电机每天10小时,可节电2度。请跟据当地电价衡量是否合算。

网友O:
感觉有点异想天开~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这个玩意可能要流产了

东找找,西找找,今天领导要我借到了一个叫真有效值表的东东,测量了一下,三相发电机每相输出端电流只有0.3A左右,而电压只有100V左右。
向领导汇报了测量情况,领导很失望,估计这个方案要流产了。
不过,仍然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P:
呵呵

lz这个思想再延伸一点就是大有发展前途的电能反馈型电子负载了,在电力试验时经常要做大功率老化试验,浪费电能,于是人们想办法,弄一个电子负载,该负载接在要老化的大功率设备输出端,做负载用,然后它的输出端接电网,相当与一个能量传递,但对功率设备它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负载了。该负载原理也是简单的,它经过整流再逆变输出到电网,但是控制起来比较麻烦,相位检测,电流,电压检测,谐波含量检测(符合国家标准才能送入国家电网),比较麻烦,哈哈哈,有兴趣可弄个小型的,我们这儿都是几十个千瓦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