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led数码管显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7-04-18):
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led,行列中断扫描循环显示(15x8),一共
用到23个io口。但是整个装置程序运行后会出现闪烁现象,扫描频率
很快,循环扫描一遍少于20ms。感觉是扫描中断太快,但是程序还有其他的
中断处理(ad计算,uart等),所以导致出现滚动式的拖曳闪烁。
请问大家在做led数码管显示装置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显示和其他中断处理的?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中断处理不能占时间太多

让其它中断能够得到机会。
如果中断程序占用时间比较多,先退出中断但仍执行中断程序而不回到主程序(对51系列)或简单地开中断(对AVR系列)。

楼主:
先退出中断但仍执行中断程序? 能详细说明吗?

 先退出中断但仍执行中断程序而不回到主程序(对51系列)或简单地开中断(对AVR系列)。

上面这句话不是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可能是ad中断处理时间太多,如果我只处理一次计算,则显示效果还好,三次的话就出现拖曳闪烁了。其实整个ad中断也就不到0.2ms的

网友B:
用串口总线控制吧

网友C:
用个ic吗

网友D:
你说"循环扫描一遍少于20ms"

1. 50hz 肯定是会闪的 要至少80hz以上
2. 你时间间隔一定要相等,我做过一个125hz的,时间间隔不等,照样闪,改等了以后就不闪了

我觉得你问题出在第二点上

网友E:
...

本人一直用40HZ的.

网友F:
用一个好的IC的就好了

楼主:
软件上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因为硬件已经确定,板子都做好了,不可能进行大的修改,那么在软件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硬件席位的修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