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C51高手门请教

楼主(2007-01-06):
dc, FOR, AC
小弟向高手请教,这是一段AD7328采集程序,下面的程序是采集完8路后,判断有没有负数,但我没看明白为什么这么编,有哪位大虾能给我将讲吗?最好详细点,小弟第感激不禁

                   for(chl=0;chl<8;chl++)
                   {

                     if(DC_data1[chl]&0x1000)
                      {
                       DC_data1[chl]-=0x0001;
                       DC_data1[chl]=~DC_data1[chl];
                       DC_data1[chl]&=0x0fff;
                       DC_data1[chl]=(-DC_data1[chl]);
                      }
                   }
                  DC_data[0]=DC_data1[0];
                  DC_data[1]=DC_data1[1];
                  DC_data[2]=DC_data1[4];
                  DC_data[3]=DC_data1[5];
                  DC_data[4]=DC_data1[7];
                  DC_data[5]=DC_data1[6];
                  DC_data[6]=DC_data1[3];
                  DC_data[7]=DC_data1[2];
                  each_volt();
主要是这一块:
if(DC_data1[chl]&0x1000)
                      {
                       DC_data1[chl]-=0x0001;
                       DC_data1[chl]=~DC_data1[chl];
                       DC_data1[chl]&=0x0fff;
                       DC_data1[chl]=(-DC_data1[chl]);
                      }

网友A:
13位补码

ADC通常有2种输出编码,1.偏移2进制码,2.2进制补码.AD7328输出2进制补码. 2进制补码的特点是正数等于原码,负数等于反码+1.
if(DC_data1[chl]&0x1000)//负数
{
     DC_data1[chl]-=0x0001;//=+1
     DC_data1[chl]=~DC_data1[chl];//反码
     DC_data1[chl]&=0x0fff;//取12位值
     DC_data1[chl]=(-DC_data1[chl]);//加上符号,变成16位int
}

楼主:
真是感谢啊

有道理,真是高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