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FR107对AC220V整流吗?

楼主(2007-01-07):
1N4007对AC220V整流好坏

网友A:

可以,但并不比4007强。

网友B:
耐压规格是一样

    合格的1N4007用在AC220V上绝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是现在市面上的1N4000系列很多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小厂进口同种管芯自己封一下出售的,型号随便打,而最便宜的管芯是4004的,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多数1N4000系列其实就是4004,这就是“猫腻”和楼主认为“好坏”的原因。
    正牌货绝不会。

楼主:
谢谢!

检验时经常冒火光!用在小开关电源初级是不是更危险!

网友C:
现在流行一种习惯:一用1N4000系列二极管就非4007不要

现在流行一种习惯:一用1N4000系列二极管就非4007不要.这么一来4001自然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一些规格比4007低的管怎么处理?呵呵,小心啊!正货是不会那么差的.要是真有问题估计也是电路设计不当.譬如电流不够.滤波不良.无启动缓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