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输出接入单片机时还用限流电阻吗?

楼主(2007-01-07):
 我用一般运放作比较器,将结果接入单片机时还需限流电阻吗?
 其实,我还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用到限流电阻,特别是两块电路连接时。
 见笑了!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关键是电平要匹配,不存在电流的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C:
当然还得考虑驱动器的电流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不过这里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一般的MCU输入口的电阻都很大,而比较器的输出电流能力比较大,所以应该足够。

很多比较器是OC或者OD的,要注意可能需要接上拉电阻。

如果比较器的输出是推挽式的,而比较器的电源电压又比MCU的电源电压高,则需要考虑比较器输出端限压问题。

如果是OC或者OD的,就没关系了,上拉电阻上拉到MCU的电源电压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了,我明白了

网友D:
我也问一个初级问题

芯片自带AD,外面输入进运放,电压跟随到IO,要不要窜电阻?

网友C:
你的问题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自己看上面的讨论.

网友E(2008-06-26):
电压是要匹配才是!否则芯片连接会出问题的.

电压是要匹配才是!否则芯片连接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