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多路运放应用中未用运放的处理

楼主(2007-01-08):
过去的使用中常采用(a),跟随器的接法应该没问题.
最近感觉(b)更合理.前者是动态的平衡,后者则是稳态.
来说说你的看**

网友A:
无所谓

两个输入端都接地,输出悬空也可以。

网友B:
使其处于某种稳态即可

输入给固定偏置,输出悬空也可以对地或对电源接一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