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C来控制单片机系统?

楼主(2007-01-08):
我想实现用PC来控制我的单片机系统,通过串口通信来实现,但是理论还不是太成熟,又做过的能不能给点经验?或者大家探讨一下。
实验的时候用PC的超级终端能不能实现?程序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别想太多了,开始干吧

做个串口通讯线和你的单片机系统串口连接,不要用超级中断,到网上找个串口调试软件,剩下的就是定个简单的通讯协议,写程序。

网友B:
主要是协议定好了,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C:
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和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