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板问题,有点棘手!

楼主(2007-01-08):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为了节省空间在焊盘上做了个过孔!
回来被我们总工恨批了一顿,还不告诉什么原因?
大家说说焊盘上能不能做过孔?我认为一般的电路没啥问题

网友A:
什么焊盘?

如果是带孔的焊盘这样做是画蛇添足,如果是SMD焊盘,会因焊剂流失而导致焊接容易出现问题,对批量生产的SMD板子而言是绝对禁止的,除非全手工焊接。

网友B:
过孔越少越好,有时因为过孔的质量不好

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不稳定

网友C:
就如2楼大侠回答那样,不过要是手工焊,我感觉反而更好!

网友D:
想一下总工批评你的原因。。。

你这样做是为了节省空间。。。
但对产品是个潜在的问题,可能这样的得失关系,你没有把握好。。。

网友E:
_

搞不明白,没啥子不妥.

网友F:
总工脑子有问题

网友G:
看看老外的模块电源

IBM、台达、IR……贴片功率器件焊盘打过孔的多着呢,有利散热和过大电流

网友H:
我的看法

如果是双面板,且大批量回流焊。则完全赞同2楼的说法;如果是多层板且不使用埋孔技术,则隐患如同2楼所说;如果是多层板并采用埋孔(或盲孔)技术,则在焊盘上打孔不会造成批量机器焊接问题(埋孔(或盲孔)不可能造成焊锡下漏)。

网友I:
看法

我同意2楼说法,那还要看这块板子是做什么用的了!~~~~~~~~
还有你们总工是不是喝多了,他为什么不在你作之前交代清楚呢》!!!!

楼主:
我们总工以前搞修理的

事先给他看一块板子要改10几遍。他批地事有时候就不给你讲明白。
我的板子功能不太多,一些控制在加上检测。

网友J:
贴片功率器件焊盘打散热过孔属于特殊情况

网友A:
过孔散热中的过孔位置是有严格讲究的,不能乱来

品质保障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定的。

网友K(2011-04-10):
外协贴片会存在漏锡的可能性,这样对外协厂家也是个问题,他们需要补焊,若不补焊则可能导致焊盘焊锡偏少产生质量问题

网友L:
这要看你的过孔和焊盘是多大的了,我觉得一般的焊盘8mil以下的不会出现绿油可以把郭过孔完全塞住,楼主可以随便找个手机看看,不管是通孔还是埋空,过孔都是打在焊盘上的,不会出现SMT不良的问题!~

网友M:
焊盘上放过孔很常见吧! 不过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N:
只为分数而来...:)

网友O:
量化了,就知道了。

网友P:
不放过孔主要是考虑在自动化焊接时,过孔有热容量,不放过孔的焊盘和放了的温度不一样,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Q:
过孔打焊盘上会出现SMT时漏锡,造成焊接虚焊,焊盘无锡。除非过孔小,采取填塞过孔处理,但这对PCB生成造成工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