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PTC发热片进行调稳,用什么方式较好?

楼主(2007-01-12):
有请各位,有空的话,多多指点!如要对PTC进行调温的话,用什么方式较好?目前我用普通的电压调节IC,制作有出现调整管发热严重的现象,不知用PWM调节方式的IC,会不会也发热严重呢?有无其他的合适的IC呢?

网友A:
用PWM方式不会导致发热严重

调整管工作在开关态下的内阻很低。

楼主:
能否提供点参考IC的型号

谢谢提供的指点!

网友A:
用MCU最简单

一片8脚的廉价型都够了。做批量产品可用台湾的,自己做着玩,无所谓什么型号了,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B:
对PTC发热片进行调温?

为什么要用PTC发热片?
PTC发热片本身就有恒温的特性,不适合用在需调温的场合。

楼主:
那还有些什么发热体可方便的调温呢?

我只对MCU了解了点皮毛,所以为量产安全起见,可能不会选用。谢谢您的意见!chunyang。
 awey,请问能介绍点其它常用的发热体吗?要求电流小(350mA/5v),体积小(15*20*1mm左右)----能用USB供电加热。谢谢!

网友B:
不知用在什么场合?

可以考虑用电热线或电阻(贴片的)加热

网友A:
对调温而言,电阻丝确实是最好的发热元件

这类产品大宗的都是用MCU做的,成本低而性能好,你不掌握可通过外协来获得技术,代价是值得的,21IC就有人专做台系廉价MCU的开发。